电机轴承损坏原因

楼主(2012-12-03):
昨天一台YB2-180M-2的三相电机,22KW,41A。安装方式为B5的,即无底座,凸缘安装。
发现时,非负荷端风翅已经脱落,风翅有与风罩的摩擦痕迹。风翅与轴摩擦发热烧毁。电机热过载跳闸(马达保护器的故障指示)。检查发现非负荷端轴承处有新鲜铁屑,轴可以上下抬动。怀疑轴承已经损坏,但是该电机之前声音一直较好。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由于风扇脱落后与风罩摩擦,导致非负荷端轴上的径向应力不平衡或过大,导致的轴承损坏。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帮帮忙找一下原因吧。

网友A:
这是轴承不好,风扇掉了有可能引起卡到不平衡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轴承是否跑外圈,这种现象轴承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应该检查端盖和轴承,究竟是哪一个有问题。

网友D:
很正常呀,润滑不到就容易坏!

网友E:
风扇脱落后,引起电机没有冷却风,导致电机严重过热,轴承润滑油随着电机温度的升高而流失,然后导致轴承缺油而发热损环,使电机工作在恶性循环的状态,最后只能是烧坏电机(轴承)。

网友F:
建议拆开来仔细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拆开来仔细看看。
是啊,你仔细检查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H:
是不是轴承坏了没发现还在继续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轴承是否跑外圈,这种现象轴承本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停下来后要逐一检查一下风罩弹簧卡状态。谢啦

网友J:
  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已经拆开了,轴承损坏。更换了前后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