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怎么了?

楼主(2012-12-03):
不知道电脑怎么了?总是装不了这个驱动,每次装完都显示完成,可是下次再扫描一次还是缺少这个驱动,总是装不了???师傅们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电脑是双显卡的?

网友B:
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报警,如果有就要找到相应的软件重装了,不要用驱动精灵,用360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是双显卡的?
俺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报警,如果有就要找到相应的软件重装了,不要用驱动精灵,用360修复
修了,不管用,不报警啊。

网友C:
装完驱动要重启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完驱动要重启哦!
有时候是这样的,实在不行,让电脑高手帮忙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E:
这是显卡驱动啊,你完全安装了吗?

网友F:
终极方法格了重装

网友G: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问号就不要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设备管理器里没有问号就不要管它。
没提醒,可是显示效果不佳,几乎不能玩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显卡驱动啊,你完全安装了吗?
装了不过没用

网友H:
在官网下载个显卡驱动试下 不行就问度娘呵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报警,如果有就要找到相应的软件重装了,不要用驱动精灵,用360修复

网友J:
看看你的显卡驱动与你的操作系统是否匹配。

网友K:
独立的显卡驱动没装或者是没装好
你现在使用的是集成显卡

网友L:
用全套的催化剂的那个装试试,a卡装这个是比较麻烦

网友M:
你的是双显卡,你没有切换到A卡上在电脑属性里面选一下就好了!

网友N:
系统重装,一切解决。

网友O:
装成功了 就别再检查了啊

网友P:
安装驱动是有安装顺序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报警,如果有就要找到相应的软件重装了,不要用驱动精灵,用360修复
360少用,窥探隐私,电脑能用就行了,不要驱动精灵随机启动

楼主:
也是,能用就行,别管那么多了。。谢谢!!

网友R:
卸载原来的驱动后,重装。

网友S:
是不是在coms有设置啊?

网友T:
我朋友 最近也是装不上驱动   后来 它把驱动放到U盘上 就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朋友 最近也是装不上驱动   后来 它把驱动放到U盘上 就装上了
我试了,不行啊

网友U(2013-03-15):
直接打电话找个师傅上门修下不就好了

网友U:
显卡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