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A B两台pc  A做从机 B做主机 A机通过485转232连接B机  首先,A机上外挂若干设备,通过485总线形式连接通信,协议modbus.
A中用kepware读取外设数据。此时,B机上的KEPware想要读取A机中kepware关于外设的数据。
两台机子应该怎么设置? 请教各位大师:越详细越好  !!

网友A:
这个真没玩过!
没法回答

楼主:
一般都是用opc吧  以太网连接的比较简单  直接就是配置两台服务器的DCOM就是了  但是有时候有些条件的制约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 (用moxa的NPORT的时候需要自己一级一级的测试 这个时候就得用到这个)

网友B:
配置一台做服务器,一台做客户机就ok啦

网友C(2013-01-19):
A机采集后提供OPC服务,B机利用OPC读取,采用DCOM配置

网友C:
起始咋么玩都可以,字节编软件进行串口数据窃取也行。B也用串口连接到A机串口上,直接采集数据,不发送。最后对数据进行解析。

网友D(2020-02-28):
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