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材料:(FX2N-16ER, FX2N-16CCL-M,AJ65SBTB1-32T)本人没搞过!按图接线了,有几个灯亮,但不知道是否正确,有搞过CCL的大神能指点一下么?正常情况下,那几个灯会亮,我用T0 FROM 写程序进去。不过没有反映。。有做个程序的发个能够点亮AJ65SBTB1-32T一个Y口来看看!期望遇到好人,指点下!万分感谢!(如果有实物照个像发我邮箱244184123@qq.com,程序也可以截图发我邮箱)

网友A: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B:
你还是先找到三菱的这个FX2N-16CCL-M模块手册看下,里面有例子说明的,主站和远程I/O的通讯

楼主:
你有FX2N-16CCL-M模块手册,能发个来看看好不好!谢谢

网友B:
三菱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到 FX2N-16CCL-M模块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到 FX2N-16CCL-M模块手册

网友D:
呵呵;CC-LINK你要先研究下FX2N-16CCL的资料;

楼主:
版主大哥们,你有有人搞过CCLING没,接完线,CC-LING和AJ65BTB132T,正常情况下,会亮那几个灯。那些拔动选择,需要动那几个,请明确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求会的大哥,加QQ教教,谢谢qq 244184123

楼主:
求加QQ教教 244184123,谢谢

楼主:
16CCL-M RUN亮 MST亮 LRUN亮 SD亮 SR闪      远程IO站就只有电灯亮(L RUN 不亮),硬件设置是正确的, 什么问题?有高人指点下么?(不过我软件参数那里没设置,是这个原因导致远程IO站不行么?(软件参数那里需要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