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抗器(DC choke)还是变压器?

楼主(2012-12-03):
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吗?谢谢

网友A:
是电抗器。

网友B:
只有两个接线桩头,肯定是电抗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有两个接线桩头,肯定是电抗器了。

网友D:
每当看到烂图就有一种想呕的感觉,电抗器上一般不标什么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鼎力相助

楼主:
那请问这电抗器在哪里购买?是不是要特别制定?哪位大侠可以提供售卖网站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电抗器在哪里购买?是不是要特别制定?哪位大侠可以提供售卖网站吗?
我知道
电抗器
哪里有卖,还能在网上订购呢!
工业电气分销网

网友F:
电抗器 变压器不是这样的

网友G:
从结构上看,支持电抗器的看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电抗器在哪里购买?是不是要特别制定?哪位大侠可以提供售卖网站吗?
百度,好生产这类电抗器的

网友I:
这是个退磁器或是圆盘送料机磁吸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