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伟创7.5K变频器,10V  24V正常。上电闪LIFE,参数可修改,但面板端子均不能启动,请教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厂家保留,联系一下代理商寻求支持。

楼主:
说换板1000大洋

网友B:
先恢复出厂值看一下,不行就送修。

楼主:
恢复了不管用

网友C:
感觉好象参数的问题?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D:
还是让厂家来处理吧,免得出现扯皮现象。

楼主:
有人说帐号到期,有这事?????

网友E:
还是首先联系一下厂家吧!

网友F:
是不是有加密设置,一般的变频器通常还有二级设置或更高设置,不外乎这几种,建议你再看一下说明书,或者将控制面板拆下,换到其他正常变频器,试一下别的变频器有没有问题再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