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CS

楼主(2012-12-03):
小弟控制工程专业的,想做DCS这块的,之前对PLC接触比较多,现在在看关于DCS的书,感觉很抽象,抓不住重点,而且感觉它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广,哪位过来人能给小弟指点一二?真心求教,不胜感激

网友A:
PLC接触比较多,那DCS应该说相对简单了吧。DCS涉及到计算机软件方面知识多点吧

网友B:
PLC 是基础,如果PLC 比较了解的话,对DCS的理解应该帮助很大吧。首先与PLC 比较相似的是,都有IO 模块,类型有 DI,DO,AI.AO,PI,SI,RTD 等等类型的模块,通过安全栅或FTA 与现场的相应的设备连接。然后dcs内部可以建立多种形式的软点,用来控制I/O 模块,从而实现对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具体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C(2013-01-15):
DCS比PLC高一个档次,其实现在也区分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