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我买了FX1S一10MT三菱的PLC想控制线圈电压为220V的交流接触器,结果起不到控制作用,请哪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应该买一个FX1S一10MR三菱PLC就可以了(MR才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B:
呵呵;MT的需要加个DC24V中间继电器;

网友C:
MT是晶体管输出的是控制直流的,MR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控制交流也可以控制直流,但是由于PLC的输出点容量小,带接触器最好是通过继电器加多一级。

网友D:
加个DC24V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用接出的DC24V继电器控制楼主那个AC220V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