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意思就是,什么情况下,不考虑功率因数。我知道电动机肯定要考虑,我是菜鸟,请多包涵

网友A:
电加热类型的负载无须考虑功率因素,因为它的功率因素=1,此外纯容性负载,如三相补偿电容也无须考虑。

网友B:
纯电阻性负载是不用考虑功率因数的,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要考虑功率因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纯电阻性负载是不用考虑功率因数的,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要考虑功率因数的
正解

网友D:
纯电阻性负载功率因数为1,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要考虑功率因数的

网友E:
纯电阻性负载功率因数为1,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要考虑功率因数的

---------------------------------------------------------

正确!

网友F:
纯阻性的负载或接近纯阻性的负载,功率因数为1.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纯电阻性负载功率因数为1,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要考虑功率因数的



正确!
 啥事感性负载 和容性负载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加热类型的负载无须考虑功率因素,因为它的功率因素=1,此外纯容性负载,如三相补偿电容也无须考虑。
 你确定纯电容负载也不考虑???

网友I:
若不是从事设计等工作,有的基础性问题,如果不是具体遇到的话,可能会仅注意其原理;
如果需要计算,有时也会采用近似方法或经验方法。

网友J:
功率因素,还有cos角度。

网友B:
对外呈电感性的负载就是感性负载,如:电机,电抗变压器等等,感性负载电流相位滞后于电压
同理对外呈电容性和负载就是容性负载,最常见的就是电容,还有长距离输电线因对地存在分布电容有时候也呈容性,容性电流相位超前电压
口决是感压前容压后:意思就是说电感的电压超前于电流,则电流滞后于电压;电容的电压滞后于电流,则电流超前于电压
好好学学好工基础

网友K:
纯电阻性的负载不要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L:
众人对学术的讨论是个人知识积累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