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向节孔加工

楼主(2012-12-03):
哈哈,今天又得到一个怪东西,要求做一台专用机床。万向节的孔加工,三个孔和二个卡簧槽。害我想了半个晚上,拿在手上翻去翻来,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做到全自动加工了。看起来呀,不管什么古怪东西,总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和方案。
图纸在下面,我先发出来,同时也想了解一下各位怎么做出来。
下图要求全自动加工孔位--直径14的孔和直径20的孔+1.2X0.5的卡簧槽。要求是全自动加工出来。

网友A:
帮不上吴工的忙,只好顶顶了。

网友B:
以三个孔的中心线为平面水平放置工伯,14的孔可以用钻头一次加工完成吧,两个20的孔可以左边用钻头钻比要求稍小的孔然后右边用镗刀精镗

网友C:
关键是如何装夹

网友D:
这个用我们5轴的CNC迎刃而解

楼主:
楼上=没说一样。
专用设备,玩的是动脑。5轴CNC,我也会做啊。其实我想的是方法并不复杂就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加工,我想肯定是这样加工的,
夹具用气缸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么大的孔一次性钻通感觉有难度,我打10mm以上的孔就要先用小钻头打下,用转盘式的的又感觉不稳定。
以上纯属个人想法,没有实际设计过机械的东西,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师傅见谅。

网友F:
机械加工,对于工件的定位和夹紧,没有毛坯图,说了也是白说
这东西主要就是考虑一个合适的夹具

网友G(2013-02-01):
吴工,我公司就有加工这样的设备(生产汽车用的万向节),从台湾过来的(六分割),分为六道工序,由一个转盘带动,六道工序同时加工

网友H:
写套加工程序出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机械加工,对于工件的定位和夹紧,没有毛坯图,说了也是白说
这东西主要就是考虑一个合适的夹具
有道理!帮顶一下!

网友J(2014-08-15):
普通镗床就可以了,放置镗床上,压板固定,加工20的孔一次钻透,加工到位,然后台面转90度加工14孔。不想转台面的话,就把工件固定在一个标准方板上,方板与台面固定,到时旋转方板就可了。最简单的加工方法在车床使用夹具固定工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