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下图为一个送料小车的示意图, 其中只用了三个接近感应器。
一、 起点是左限位感应器为ON ,

二、按下启动按钮,小车往右走,在铁块1的地方停下,停10秒。10秒后小车往左走回到起点;

三、回到起点后,小车往右走,在铁块2的地方停下,停10秒。10秒后小车往左走,回到起点;

四、回到起点后,小车往右走,在铁块3的地方停下,停10秒。10秒后小车往左走,回到起点;一

 完成五次这样的过程后。在起点位置结束。
请注意。我的铁块 2.、3、4都都可以减少的,但是1、5铁块是不能动的。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看到公司有这么一个设备。我思索了很久特意来求救

网友A:
铁块位置没有近接或者限位开关么? 那就只能用小车到每个铁块的距离除以小车的平均速度去算小车到达每个铁块的时间,小车的速度比较恒定还好,关键是楼主要停在铁块位置的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要编码器,普通一点的就用限位,最差的效果就是像你这样没限位只能估算时间的,基本实际应用起来效果很不好的

网友B:
有是学校的作业,晕死!

自己做会死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是学校的作业,晕死!
自己做会死呀!
感觉2楼xiongdc8252语言不雅,似可换个方式说,中国文字应当还是丰富的。

编程思路的话,可以利用计数器数铁片的个数:
小车第一次右行时,接近开关有信号即停车;
小车第二次右行时,接近开关有两次信号才停车;
……
这应当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

网友D:
控制要求你自己不是已经写出来了吗?

网友E:
晕啊,我也是做这个课题。想逼自己在毕业设计中学点plc不知道会不会很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是学校的作业,晕死!
自己做会死呀!
感觉2楼xiongdc8252语言不雅,似可换个方式说,中国文字应当还是丰富的。

编程思路的话,可以利用计数器数铁片的个数:
小车第一次右行时,接近开关有信号即停车;
小车第二次右行时,接近开关有两次信号才停车;
……
这应当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方法。

实在是看到有些学生到论坛叫别人做作业的比较火大,父母花钱送他们到学校读书,一个一个的不上进。
上次还有个说是大四的也是叫人做作业,还说给钱,难到父母的血汗钱就这样的去糟蹋的吗?
言语方面确实不太文明,这个也是,以后多注意这点!

网友F:
咱们的教育就是填鸭式的,培养的学生独立性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习惯自己找方法解决问题,没办法的。

网友G:
程序已经写好了  注意查看

网友H:
额貌似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吧,在学校就好好学习,别想着工作的时候再学习,那是自己在骗自己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额貌似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吧,在学校就好好学习,别想着工作的时候再学习,那是自己在骗自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实在是看到有些学生到论坛叫别人做作业的比较火大,父母花钱送他们到学校读书,一个一个的不上进。
上次还有个说是大四的也是叫人做作业,还说给钱,难到父母的血汗钱就这样的去糟蹋的吗?
言语方面确实不太文明,这个也是,以后多注意这点!
这段话说的不错,所以遇到这类问题,给一点鼓励,或者给一点提示、告诉其查看某资料就行了,具体由自己去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块位置没有近接或者限位开关么? 那就只能用小车到每个铁块的距离除以小车的平均速度去算小车到达每个铁块的时间,小车的速度比较恒定还好,关键是楼主要停在铁块位置的精度要求高不高,高的话要编码器,普通一点的就用限位,最差的效果就是像你这样没限位只能估算时间的,基本实际应用起来效果很不好的
我这个只是控制中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呢。这不是作业哈。是我看到我们公司的车间有这么一台加料车。领导让我写一个这样的程序出来。写到这个步骤就卡死了。所以求救

网友J:
跟多孔钻的效果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