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自己做了一台机器,要加工20多个产品型号。如果每次更换产品调一次模,要改变18个参数,如果每次都要这样改,基本上有点不现实,所以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一个产品数据库。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建的方式----我的方式是这样的。

  先在主界上做一个进入产品设定进入键和一个当前产品型号显示,产品进入键不用输入密码,而是采用长按3S进入的方式,才可以进入产品设定界面。产品显示指示而是有多少个型号,就做了多少指示灯,因为型号里面有其它字符现,所以不能用一个数字符显示,所以就有多少个产品,就做了多少个灯,每个灯对应一个PLC继电器,指示灯属性里面使用安全显示,相应继电器动作才显示----一个个的重叠起来,界面不管怎么也只能看到一个。多状态显示就是这么做的。

 长按产品型号设定键,进入设定界面,界面里做了一个产品型号数据表格,里面例出了所有的产品型号,每个型号就是一个点动键和一个指示灯组成,当点动任意一个产品时,自动关闭前一个产品而切换到当前选定产品并指示出来。

  PLC程序里面写法:每个产品对应一个数据,比如产品A对应PLC里的一个继电器R1,R1被触发时,把K1传入D10。这时D10表示为产品A。当D10=1时,将产品A的所有数据传入执行的各位置控制指令加工。

 同时,当D10=1时,触摸屏上的数据设定开关,被指定到相应的产品数据设定界面。触摸里把相应的产品,每个一个产品做一个设定页面,并一一对应,如把产品A的设定界面做在18窗口里。当按下产品数据设定时,触发了PLC里面的继电器A1。A1接通的时候PLC-- MOV   K18  D0  ,这个程序自动翻页到触屏里的18窗口,这时可以任意更改本产品的数据。

  当第一次把本产品型号填写好后,PLC将自动记忆本参数,今后在加工本产品时只须要点一下产品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A:
不错,这就是类似于屏的配方功能吧

网友B:
先顶,晚上再来看。

网友C: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D:
高手呀,应该向您学习!什么都懂,电气也懂,机械也懂,全才了!

网友E:
高手在人间呀表情,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F:
 PLC程序里面写法:每个产品对应一个数据,比如产品A对应PLC里的一个继电器R1,R1被触发时,把K1传入D10。这时D10表示为产品A。当D10=1时,将产品A的所有数据传入执行的各位置控制指令加工。

想请教一下版主,
比方说,每种产品均需要10个步骤,假设是每步分别控制1个小电机运行某段距离:
第一种产品要执行10个步骤时要求:第一个电机需要运行1mm,第二个电机需要运行2mm,第三个电机运行3mm,等等
第二种产品要执行10个步骤时要求:第一个电机需要运行5mm,第二个电机需要运行6mm,第三个电机运行7mm,等等
第三种产品是另一种要求,等等
这样一来,岂不是每种产品都需要设置自己的数据区?

楼主:
其实数据库都是一样的建法,其实也就是建一个模板,基本上是每个产品建一个区了,使用时是直接调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H:
高手顶一下

网友I:
我还要多久才有这种境界?如何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网友J(2013-01-04):
数据多大话就建立不了几个就没有内部元件使用了。

网友K:
说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指针。
一种产品对应一个编号,从该编号作为偏移地址,调用【数据库中基本地址+偏移地址】的所有数据即可实现。

网友L:
你不会在上位机上做一个数据库哇???多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