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接线

楼主(2012-12-04):
我这有一个三相提示灯,该灯怎么接线啊。星接和角接都可以吗?

网友A:
看清楚指示灯的工作电压,380V的就角接,220V的就星接,这么基本的知识,多看看书吧。

网友B:
没说明书,三无产品?

网友C:
先星接   看亮度正常不   不正常在换角接。

楼主:
如果星接,那个中性点用接地吗。

网友D:
提示灯,你画个角接看看能提示那相断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星接   看亮度正常不   不正常在换角接。
同意

网友F:
一般都有接线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先星接   看亮度正常不   不正常在换角接。

网友H:
革命刚刚开始,好好看书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有一个三相提示灯,该灯怎么接线啊。星接和角接都可以吗?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I:
上个图看看吧什么样子?

网友J:
可以看看电工最常见电路,能不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