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的GX WORKS 是不是有些坑爹啊 见图(20121206)

楼主(2012-12-04):
最近有个项目 程序大概也就7K-8K行 用的Q01U (容量是15K) 但是用软件自带的容量计算软件 却算出13K

楼主:
而且在在线写入的时候 如果超过500步就提示剩余写入不足 提示没有空间不能写入。
后来咨询三菱客服 他们说可以将RUN写保护数降低一点。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但是如果不降低的话 空间就废掉11X500步。

楼主:
RUN中写保护的修改办法

网友A:
您需要明白的是:当启用在线修改后,系统为了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那么一定需要开辟部分存储空间来进行数据交换,这样才能保证程序不被终止。
不明白的是,为何微软的Windows开辟虚拟空间用于数据交换却没有人说微软坑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明白的是:当启用在线修改后,系统为了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那么一定需要开辟部分存储空间来进行数据交换,这样才能保证程序不被终止。
不明白的是,为何微软的Windows开辟虚拟空间用于数据交换却没有人说微软坑爹呢?
我用欧姆龙 西门子是的时候似乎没有这种说法

楼主:
并且如果 每次在线编辑我都要预留500步的空间 那么11个程序就有5000多步 难道这个你也接受??

楼主:
有图有真相 图是欧姆龙的
用西门子的人也过来说说这问题。。
用西门子的人也过来说说这问题。。
用西门子的人也过来说说这问题。。
用西门子的人也过来说说这问题。。
用西门子的人也过来说说这问题。。
不知AB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A:
西门子的来了……

网友B:
对于没基础的我,实在是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来了……
使用在线编辑 就要占用8K 可是一共才24K 这个占有率 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问下 客服看看他们怎么说。。。

楼主:
刚问过欧姆龙的客服 他们的PLC 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也许这是因为 他们在线编辑的是否都是 一条一条编辑的原因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明白的是:当启用在线修改后,系统为了不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那么一定需要开辟部分存储空间来进行数据交换,这样才能保证程序不被终止。

不明白的是,为何微软的Windows开辟虚拟空间用于数据交换却没有人说微软坑爹呢?

我用欧姆龙 西门子是的时候似乎没有这种说法

看来你对欧姆龙还不熟悉,欧姆龙在线编辑,有一个保留空间,空间的大小取决于机型的不同。

如果你有阅读过CX-Programmer软件的Help,那么帮助中也明确的提出了这一点。
在Online Edit章节中:
There are limitations to the scope of a single edit transaction. In most PLC programming packages, it is only possible to edit a single rung with each editing operation. However, CX-Programmer allows you to select a single range of rungs to edit, but there is a fixed amount of space available, depending upon the PLC type and the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 for a single edit transaction. The amount of space which is used and available is shown on the status bar during an online edit.

既然有说到有图有真相:

网友A:
你应该叫欧姆龙的客服解释一下上图红圈中这256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线编辑
这是可能的计划,是居住和运行中的PLC进行编辑,同时在线。可以编辑一组,然后下载到PLC,而PLC的实际运行。

一个编辑事务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在大多数PLC编程软件包,它只是可以编辑一个梯级,每个编辑操作。然而,CX-Programmer允许您选择一个单一的梯级编辑,但有一个固定的量的可用空间,这取决于PLC的类型和通讯连接,一个编辑事务。显示在状态栏上的在线编辑期间使用的空间量和可用。

梯形图,SFC,结构化文本程序时可以使用在线编辑。

PLC必须在“程序”或“显示器”经营模式,以下载的变化。

注意:执行此操作时,避免不安全的机械操作必须十分谨慎。

开始在线编辑
选择此选项可以编辑所选的梯级梯级或范围。

可编辑区域显示在编辑的颜色,就好像在线。它现在是可能的编辑这里面区域。

注:这是可以复制的梯形图程序的其余部分零件,并将其粘贴到编辑区,但仅在编辑区域可编辑的。

在线编辑发送更改
此选项将反馈给PLC的编辑区域。首先进行的程序检查,以确认所做的编辑是有效的。

当使用一个功能块,SFC,或结构化文本在线编辑改变,你可以选择是否立即转移或转让。

注意:在在线编辑,如果选定的范围包含一个差分接触,分化标志将被复位。要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执行。

注:如果不转移,在网上编辑符号表,程序注释的变化,确认信息将显示在以下时间。请确保传输改变的项目:

? - 在与PLC的连接端

? - 当从PLC传送后,执行在线编辑

在线编辑取消
选择该选项将取消已开展以来,在线编辑开始编辑。该方案的阶梯上,证监会或ST视图返回到之前的状态开始在线编辑。

在线编辑梯级
选择此菜单去点,你在线编辑。

?

一个的SFC程序或ST程序,在线编辑,就可以开始将光标移动到SFC编辑器或结构化文本编辑器,选择程序 - 在线编辑 - 开始。 Subcharts SFC程序不能在线编辑。

英文比较烂 求助了谷歌    的确是有预留空间这个概念  不愧是贡献奖  一般人拿不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编辑
这是可能的计划,是居住和运行中的PLC进行编辑,同时在线。可以编辑一组,然后下载到PLC,而PLC的实际运行。

一个编辑事务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在大多数PLC编程软件包,它只是可以编辑一个梯级,每个编辑操作。然而,CX-Programmer允许您选择一个单一的梯级编辑,但有一个固定的量的可用空间,这取决于PLC的类型和通讯连接,一个编辑事务。显示在状态栏上的在线编辑期间使用的空间量和可用。

梯形图,SFC,结构化文本程序时可以使用在线编辑。

PLC必须在“程序”或“显示器”经营模式,以下载的变化。

注意:执行此操作时,避免不安全的机械操作必须十分谨慎。

开始在线编辑
选择此选项可以编辑所选的梯级梯级或范围。

可编辑区域显示在编辑的颜色,就好像在线。它现在是可能的编辑这里面区域。

注:这是可以复制的梯形图程序的其余部分零件,并将其粘贴到编辑区,但仅在编辑区域可编辑的。

在线编辑发送更改
此选项将反馈给PLC的编辑区域。首先进行的程序检查,以确认所做的编辑是有效的。

当使用一个功能块,SFC,或结构化文本在线编辑改变,你可以选择是否立即转移或转让。

注意:在在线编辑,如果选定的范围包含一个差分接触,分化标志将被复位。要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执行。

注:如果不转移,在网上编辑符号表,程序注释的变化,确认信息将显示在以下时间。请确保传输改变的项目:

? - 在与PLC的连接端

? - 当从PLC传送后,执行在线编辑

在线编辑取消
选择该选项将取消已开展以来,在线编辑开始编辑。该方案的阶梯上,证监会或ST视图返回到之前的状态开始在线编辑。

在线编辑梯级
选择此菜单去点,你在线编辑。

?

一个的SFC程序或ST程序,在线编辑,就可以开始将光标移动到SFC编辑器或结构化文本编辑器,选择程序 - 在线编辑 - 开始。 Subcharts SFC程序不能在线编辑。

英文比较烂 求助了谷歌    的确是有预留空间这个概念  不愧是贡献奖  一般人拿不来

你竟然翻译了那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线编辑
这是可能的计划,是居住和运行中的PLC进行编辑,同时在线。可以编辑一组,然后下载到PLC,而PLC的实际运行。

一个编辑事务的范围是有限制的。在大多数PLC编程软件包,它只是可以编辑一个梯级,每个编辑操作。然而,CX-Programmer允许您选择一个单一的梯级编辑,但有一个固定的量的可用空间,这取决于PLC的类型和通讯连接,一个编辑事务。显示在状态栏上的在线编辑期间使用的空间量和可用。

梯形图,SFC,结构化文本程序时可以使用在线编辑。

PLC必须在“程序”或“显示器”经营模式,以下载的变化。

注意:执行此操作时,避免不安全的机械操作必须十分谨慎。

开始在线编辑
选择此选项可以编辑所选的梯级梯级或范围。

可编辑区域显示在编辑的颜色,就好像在线。它现在是可能的编辑这里面区域。

注:这是可以复制的梯形图程序的其余部分零件,并将其粘贴到编辑区,但仅在编辑区域可编辑的。

在线编辑发送更改
此选项将反馈给PLC的编辑区域。首先进行的程序检查,以确认所做的编辑是有效的。

当使用一个功能块,SFC,或结构化文本在线编辑改变,你可以选择是否立即转移或转让。

注意:在在线编辑,如果选定的范围包含一个差分接触,分化标志将被复位。要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影响程序的执行。

注:如果不转移,在网上编辑符号表,程序注释的变化,确认信息将显示在以下时间。请确保传输改变的项目:

? - 在与PLC的连接端

? - 当从PLC传送后,执行在线编辑

在线编辑取消
选择该选项将取消已开展以来,在线编辑开始编辑。该方案的阶梯上,证监会或ST视图返回到之前的状态开始在线编辑。

在线编辑梯级
选择此菜单去点,你在线编辑。

?

一个的SFC程序或ST程序,在线编辑,就可以开始将光标移动到SFC编辑器或结构化文本编辑器,选择程序 - 在线编辑 - 开始。 Subcharts SFC程序不能在线编辑。

英文比较烂 求助了谷歌    的确是有预留空间这个概念  不愧是贡献奖  一般人拿不来

你竟然翻译了那么长……………………

不能把东西拉下了

稍等一下 欧姆龙的客服正在查资料  看看 到底要预留多少空间。

待会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来了……

欧姆龙 客服MM 刚才回电了 说是PLC自己有个专门的闪存可以坐这个事情。不占用PLC程序的空间。

比如PLC说是可以写10K程序 就可以写入10K程序。

我不知道西门子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但三菱肯定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来了……

欧姆龙 客服MM 刚才回电了 说是PLC自己有个专门的闪存可以坐这个事情。不占用PLC程序的空间。

比如PLC说是可以写10K程序 就可以写入10K程序。

我不知道西门子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但三菱肯定不是。。

唉,这样也算的话,微软也可以说虚拟内存不会用到实际内存了……

完全自己去理解了,过几年你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来了……

欧姆龙 客服MM 刚才回电了 说是PLC自己有个专门的闪存可以坐这个事情。不占用PLC程序的空间。

比如PLC说是可以写10K程序 就可以写入10K程序。

我不知道西门子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但三菱肯定不是。。

唉,这样也算的话,微软也可以说虚拟内存不会用到实际内存了……

完全自己去理解了,过几年你会明白的。

Regards

好的 谢谢 我闭关揣摩一下。。。呵呵

楼主:
都置顶了 也没有过来探讨一下啊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冷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