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请问棒料与型材是什么关系,棒料直属于毛坯还是型材啊

楼主:
吱~一声噻

网友A:
棒料 我认为属于型材,也是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料 我认为属于型材,也是毛坯
好的,谢谢了

网友B:
型材型材,棒料是棒料
型材如---方通,方钢,角铁,工字钢,槽钢,管类,六棱钢等,
棒料属于普通材料,不是型材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型材型材,棒料是棒料
型材如---方通,方钢,角铁,工字钢,槽钢,管类,六棱钢等,
棒料属于普通材料,不是型材类型。
好吧,那您能不能给我一份关于棒料的介绍啊 如型材  利用钢铁厂生产的成形材料作为零件的毛坯按型材截面形状,可分为圆钢、方钢、六角钢、异形钢管型材。按轧制方法,可分为冷拉与热轧型材。热轧型材的尺寸较大,精度低,用于做一般零件的毛坯。拉制型材的尺寸较小,精度较高,用于制造中小型的零件。
我想知道它主要有哪些生产方法

网友B:
材料分类,去参照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工程材料,里面各种规格牌号都有的。

网友C:
棒料基本算是毛坯,如果外径和你所需尺寸相同的话那它就是型材了
型材只需按你所需的造型选购回来截取所需长度来应用,严格说来也是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分类,去参照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工程材料,里面各种规格牌号都有的。
在哪那个资料呀

网友D:
你的贴C大不敢说话

网友E:
棒料基本都是圆型材料之类的;型材指的是除去圆型材料之外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棒料与型材是什么关系,棒料直属于毛坯还是型材啊
上百度文库看看

网友G:
型材基本上截个长短,打个孔就直接用了,棒料的话需要车铣刨磨等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棒料与型材是什么关系,棒料直属于毛坯还是型材啊
上百度文库看看
早都看过了哈
木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