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台安N2 380V 15KW 变频器,现在的问题是,空载时候测各驱动电路正常,一带负载就发生偏相输出不平衡,我看了咸工的书,测了一下带载能力输出电流,停止时候UVW下臂都有140mA 左右电流 ,上臂电流只有30MA左右,启动时候6路输出都为反向的25MA左右的输出电流,但是一带负载,V相下臂输出电压就从原先的2.5V变成了1V左右的电压,然后就输出偏相的现象,电机抖动,我吧V相的驱动元件全换了,还是不行,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回事啊,这也不报故障,咸工看到也帮帮忙吧!在此谢谢各位了,快急死我了!

楼主:
自顶一下,帮帮忙!

楼主:
还有我发现启动后V相下臂触发电压下降,反而上臂电压上升,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哎,我真是背啊。原先电机11KW的回来后我其实早就修好了,空载正常,但是一带我那个0.75KW的小电机就输出不平衡了,我把电机带在其他变频器上,输出平衡,证明电机没问题,于是结论就是变频器坏了,我换了主板,模块换了全新的,然后拿这个小电机试机还是不平衡,我就无语了,量驱动电流,驱动电压明明都正常啊,怎么就不平衡呢,于是驱动电路元件全换新,带电机还是不行,我吐血了,为了这个变频器我4天了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该换的都换了,可是一带电机就是不行,客户急着催,我头都大了,于是从前到后想了一下,证明变频器应该早就修好了,我这两天不停的排查驱动问题,其实驱动就没问题,我果断换了个大电机,一运行,OH my god,你终于平衡了,我就纳闷了台安变频器还有这毛病啊!带小电机就不平衡,带大电机就平衡,这是哪门子说法啊,以前修也是,遇到台安变频器的问题是千奇百态,什么故障都有,真是火大,哎,还是技术不到家啊,不相信自己已经修好了啊!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为了这个变频器成功而感到欣慰!

网友A:
你把里面的节能参数关掉就好了,默认是开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F0082节能是0000,他关闭的了啊

网友B(2013-03-07):
你的电机是不是有问题呀,我修的N2也是用1.5KW的小电机试的,从没遇过什么问题。

网友C:
估计你用了矢量控制了吧 只能一台变频器对一台电机,输入的参数是前面那台电机的吧

网友D(2014-01-27):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E(2015-12-06):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不知有没有遇到过台安N310正负15V都偏低只有13V左右,上主板上升到14V左右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F:
理解楼主的遭遇,曾经也被一台达的0.75KW变频困惑过,明明把坏的都修好了,但接一1.5KW的电机就是带不动,运转到30HZ左右就自动跳STOP,后来明白是我的单相220变380变压器的原因,0.75KW变频用三相380接1.5KW电机试机还是可行的,这个也差不多花了我一个星期才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