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数学建模

楼主(2012-12-04):
公式如图. 用永宏PLC实现以上的公式计算,具体用到那几条指令呢?
S与N0可以看作是常量. 公式运算前已经设定好相应的值.
X的值是时刻变化的. 应该怎么样写程序才比较快地响应N输出的值呢?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乘法,除法指令总归要的,次方呢要看你使用循环做乘法运算还是使用LN,EXP指令了。
不知道你说的较快的是什么概念,一般浮点数指令都比较慢的。

网友B:
可以把X写在一个寄存器中,把这个公式用相关数学运算的指令写出来,就实现了。

网友C:
运算指令就行

网友D:
最简单的用乘法、除法、加法就可以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