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死机求救函

楼主(2012-12-04):
PLC在使用过程中,偶尔的突然死机,输出无动作,输入点正常,(系统启动后绿灯常亮,故障时也亮,就这一个点有输出),这个问题都半年了,求高手支招,程序正常输出,就是硬件没有输出。在线等老师,急!!!!!!!!!!!!

网友A:
硬件的输出通道是不是烧坏了,换个输出通道试试

网友B:
断电后等一下再送电就正常了?

网友C:
死机?
程序正常输出,就是硬件没有输出----看这句PLC没死,应该是输出点坏了。

网友D:
检查一下输出点的那个线圈估计是有问题,换个输出点试一下,如果输出点坏了加个输出模块替换即可
补偿输出点不够

网友E:
换个PLC,我厂里就这么搞的。

网友F:
换输出模块试试!逐步更换法,都试试吧!

网友G:
AI,DI卡正常,这种情况(如果重启后能恢复正常)电源的问题居多,建议用普通开关电源代替原有的PLC电源试试看。(普通的开关电源性价比高)

楼主:
少说一些,PLC在死机状态的时候是所有内部程序,只要满足条件就有内部就有输出,但是外部输出无动作,把PLC的运行/停止开关拨到停止再启动就好了,一切正常,,      昨天吧电源模块换了,不知道行不

网友H:
故障灯也亮?
诊断缓冲区里看看,到底是什么错误
有针对性的解决一下

网友H:
plc常用的块有OB121和ob122、ob100、ob82、ob84等建议老兄你仔细看看这一个块,启动方式有暖启动和冷启动最好加载进去

网友I:
怀疑电源问题...

网友J:
老PLC可以拆开清洗一下灰尘,实在不行换新的罗

网友K:
我也遇到过PLC死机,那天出现过两次,有一次我不在现场,后来是同事告诉我的。还有一次因当时急得要生产就急忙地看了下,大概情况:触摸屏怎么按都没反应,PLC 电源RUN灯亮,错误灯不亮,输入与输出灯都亮仿佛一切都正常。有一个开关是控制灯的,按下开关没反应(怀疑PLC不运行程序)。后来重新上电又没事啦。我测了输入电压:232V左右,输入23.9几V。不知道是什马问题~~~~望高手指点。变频器与PLC不在一个电箱里,不过有三个伺服驱动器在,最近的一个区动器离PLC 应该有15公分吧,这个我也知道是近点,但没办法电箱有限。谢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少说一些,PLC在死机状态的时候是所有内部程序,只要满足条件就有内部就有输出,但是外部输出无动作,把PLC的运行/停止开关拨到停止再启动就好了,一切正常,,      昨天吧电源模块换了,不知道行不
楼主你的PLC怎样了,等待你的处理结果,如果处理好了,能否把你的经验给我们讲讲。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