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复位

楼主(2012-12-04):
以前用三菱的RST可直接清零,但西门子却出错,大家说说第二行,和第三行,能达复位的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
第二行、第三行没问题,但第一行不行吧

网友C:
可以的。。吧。。

网友D:
试验一下就可以啦,然后就是第一行,如果是字的形式就肯定出错,因为你使用的是位操作指令。

网友E:
第一行VW44已经画横线了,说明错误. S、R是位指令,VW44是字所以这句无法编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
第二行、第三行没问题,但第一行不行吧
LZ的问题不是:大家说说第二行,和第三行,能达复位的效果吗
你去给他扯第一行干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
第二行、第三行没问题,但第一行不行吧
LZ的问题不是:大家说说第二行,和第三行,能达复位的效果吗
你去给他扯第一行干什么呢?
二三行可以实现

网友F:
地址写错了,复位指令是对位地址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