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设备上一原装鬼子富士15KW的变频器坏了,额定工作线电压220V,所带电机也是原装220V的,想用国产的变频器代替,把最高输出电压参数设成线电压220V,不知行否?变频器输出转矩等会有影响吗?

网友A:
肯定可以,查看英威腾的变频器。

网友B:
这要看是什么机器,变频器有很多参数的,有的机器不是只能调速就行的

网友C:
如果是VG7S系列的矢量变频器,建议还是不要代换吧!麻烦且可能很难得到相同的效果!

网友D:
220?机床上的吧?

网友E:
380V的变频器,可以输出220V。我常这么转换的,有时候电主轴,在设计的时候出了问题,就要改变频器的最高电压。常220V改成110V,或者是380V改成220V用。
调整最高输出电压参数就行了。

网友F:
可以,但富士无锡也生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VG7S系列的矢量变频器,建议还是不要代换吧!麻烦且可能很难得到相同的效果!
矢量变频器,最好不要代换???
应该不至于吧,
换一个新的变频器,做一下电机识别,应该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H:
肯定可以,功能一样就行。

网友I:
国产变频器也能替代的,主要是功能需求要了解清楚!

网友J:
呵呵;你原来的变频器供电电压是不是也是220V的?

网友K:
肯定是可以的,具体要看你的要求。可以看看变频器选型,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L:
基本上没有问题       普雷斯顿有兴趣去看看

网友M:
看看电机接线,如果角接的话,改成星接就可以用380V。否则设置变频器基波电压为220V,但变频器额定容量要选大一个等级以上,具体参考电机和变频的额定输出是否符合。

网友N:
有相同功能的应该能互换吧

网友O:
没问题,普传电流矢量变频器,富士的一般是电流矢量的低频力矩大。最高电压设置为220v就ok了。

网友P:
没有不可能,一切皆可能。就是费事和不费事的问题。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网友Q:
可以代换的,这种事我们经常做的,有时候进口机器上的变频坏啦我们就用国产的代替啦

网友J:
能不能代换要看具体的要求、使用的功能等;

网友R:
都换了吧,变频器和电机都换了吧!

网友S:
用国产的可以替代,先了解一下参数在更换。

网友T:
应该可以,不过为了达到原来的效果,可能在参数设置上要费点心思。

网友U:
220V的单相变频器15KW的很少吧,普通的变频器单相的都没有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V:
肯定可以呀,现在好多变频器也和合资办的,纯国产的也没有问题,比如英威腾的,就做的不错

网友W:
引用 网友E:
380V的变频器,可以输出220V。我常这么转换的,有时候电主轴,在设计的时候出了问题,就要改变频器的最高电压。常220V改成110V,或者是380V改成220V用。
调整最高输出电压参数就行了。
谢谢指教!

楼主:
原来的变频器三相电源线电压220V的,如果换成380V的,那输入电压会太低了,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连电机都换了,那控制系统也要换的。难道只有买原装鬼子的货了?

网友X:
一般使用国产都将可以,如果有特殊参数要求还是弄清楚以后再代换。

网友Y:
可以根据控制要求选择合适的国产变频器代替。

网友Z:
华为的也不错,

网友AA:
关键是看你的使用场合了,使用场合的要求怎么样的

网友AB:
要用的功能和参数都有的话,当然可以啦,至于稳定性,故障率的什么的那就要看国产的给不给力了

网友AC:
能满足需求不就可以了!

网友AD:
可以代替的

网友AE(2013-05-30):
了解一下普传变频器,替代日货没问题啊!有兴趣可询qq245663467

网友AF(2015-06-06):
这个要看用途的。功能要求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AG:
换国产或其他牌子的变频器是可以的,220的变频器是有的

网友AH:
配用380V的需要根据电机额定电流选用变频器而不能依据功率,电压曲线更改输出50HZ220V,当然还需要根据电机原来额定电压额定频率确定参数!小鬼子是60HZ220V,50HZ200V,具体自己看着办

网友AI:
我感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