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我用S7-200跟昆山MCGS之间通信,MCGS能跟PLC连接,好像也没什么错误,但是数据不能读写,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让论坛的老师傅回答你吧

网友B:
我也刚刚做完一个MCGSE的组态。和仪表通讯的时候遇到了点问题。点开设备 设备调试。看看通讯是不是正常的。打开帮助看看。注意在MCGSE中的 读和写的设备命令

网友C:
电缆问题,通讯参数问题,一一排除。

网友D:
没接触过,我们的新设备也能学习一下!

网友E:
楼主,你可以这样做:
1,先在MCGS上做一个标志位,将此标志位与设备中的通信状态相连接,进入运行模式,查看此位的状态,如果此状态为0,则代表通信正常,如不为0,则根据帮助文件提示,找出相应的原因,(可根据状态位代码查出相应的故障原因)

2,如果以上正常,则查看数据类型,看是否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F:
都不能读写,还能通信啊,怪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