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什么是感性 容性负载  举个例子 因为考虑功率因数 所以问问

网友A:
感性负载典型的是线圈、容性负载典型的是电容吧,好像论坛有该类型的帖子。

楼主:
在哪呢 我没找到呢

楼主:
我发现大家回帖的质量越来越低了 是不是积分弄的啊 不要盲目赚积分啊

网友B:
感性负载:电动机,变压器
容性负载:无功补偿电容

网友C:
最常见的感性负载电机,容性负载偿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性负载典型的是线圈、容性负载典型的是电容吧,好像论坛有该类型的帖子。
这是上学的时候最开始学的,当时也不知到什么是电感性什么是电容性,反正记住了电容性就是电容还有个就是电感性,后来上大学的时候上电工电子课的时候才知道,不过也只是知道点他们的特性,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追究过!

网友E:
对外呈电感性的负载就是感性负载,如:电机,电抗变压器等等,感性负载电流相位滞后于电压
同理对外呈电容性和负载就是容性负载,最常见的就是电容,还有长距离输电线因对地存在分布电容有时候也呈容性,容性电流相位超前电压
口决是感压前容压后:意思就是说电感的电压超前于电流,则电流滞后于电压;电容的电压滞后于电流,则电流超前于电压
好好学学好工基础

网友F:
以家庭为例,白炽灯、电饭锅、电水壶等是纯电阻负载;电磁炉、榨汁机、洗衣机等属于感性负载;老式的日光灯因串联了一个镇流器成感性负载,所以进线端再并联一只电容进行就地补偿以提高功率因数,在工厂里面绝大部分是感性负载。简单来讲有线圈的属于感性负载。

网友G:
目前过程控制中我们大家遇到的基本是感性负载,如电动机,节能灯,控制器线圈,因为存在感抗,与之相反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就要增加无功补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电容器做无功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呢 我没找到呢
可以在 论坛首页 上端,搜索“感性负载”或“容性负载”或“功率因数”等试试。

网友H:
感性负载,如:电机,电抗变压器等等,感性负载电流相位滞后于电压。

网友I:
 七 楼的朋友说的很对,我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