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感应电

楼主(2012-12-04):
在使用中发现,备用线居然有感应电,而且电压很高,220 , 怎样消除  我把他们接地行吗》

楼主:
那个备用线是没通电的 只不过和另外一些线缆穿在了一个管子里面,

网友A:
未注意或未遇到过这问题;
或许,若没有其他问题,做好绝缘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么大呀,加上屏蔽线吧!

楼主:
对了 那个屏蔽线 两端都接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 那个屏蔽线 两端都接地吗

一般是两边接地!

网友D:
两边接地?
单端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E:
两端都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呀,加上屏蔽线吧!
主意不错表情,学习了

网友G:
我觉得还是两边接地保险

网友H:
在电源端接地,

网友I:
加个金属屏蔽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