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用FX2N的编程
下图为一个送料小车的示意图, 其中只用了三个接近感应器。
一、 起点是左限位感应器为ON ,

二、按下启动按钮,小车往右走,在铁块1的地方停下,停10秒。10秒后小车往左走回到起点;

三、回到起点后,小车往右走,在铁块2的地方停下,停10秒。10秒后小车往左走,回到起点;

四、回到起点后,小车往右走,在铁块3的地方停下,停10秒。10秒后小车往左走,回到起点;一

完成五次这样的过程后。在起点位置结束。

请注意。我的铁块 2.、3、4都都可以减少的,但是1、5铁块是不能动的。这个不是我想出来的。是我看到公司有这么一个设备。我思索了很久特意来求救

网友A:
今天上午已经看到过了!要实现其功能比较简单,但不想贴上程序,是因为不希望楼主养成不爱动脑的坏习惯!好好看上一个贴子后的回贴,很多人已经给你提供了思路,不能老想着用现成的!这样不好,对你的未来更不好!
说得有点多!别怪我多嘴!

网友B:
这个程序不难,你控制小车行走是用变频器带电机吧?频率是恒定的吗?把控制电机正反转的程序加进去,从按下启动按钮开始小车右行,并且计时当碰到第一块铁块的时候计时停止,读出所用时间,第一块铁块延时等待结束左行回到原点后,当小车在右行的时候用读出的第一次用所用的时间做传感器的开路延时,躲过第一块铁块传感器闭合继续向第二块右行,一次类推。

楼主:
谢谢。2楼这么说我一下就通了。

网友C:
我看可以用计数器比较好  可以随便移动2..3..4..体块  时间继电器  不好移动

网友C:
用步进  和计数器编程非常简单

网友D:
楼上说的对。用步进和计数器汉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