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G9S/P9S

楼主(2012-12-04):
富士变频器G9S/P9S的面板操作如何设置。

网友A:
F00  频率来源;
F01  运行信号来源;

网友B:
面板操作是否指键盘操作?只需把功能代码00设定为0,则频率设定命令用键盘上升、下降键操作;功能代码01设定为0,则用键盘进行RUN和STOP操作。在使用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面板操作运行,停止可以了。但要操作正反向是如何呢?

网友A:
操作正反向只能用端子的正反转功能;
反转接通时,再按面板RUN键就反转了;

网友C:
去网站下载一本说明书吧,上面讲的很清楚,用起来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