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线如何接???

楼主(2012-12-04):
如图:
连接一个固态接触器(输入90-250VAC,输出24-240VAC)。请问:如何接输入输出线? 就是哪个端点接输入输出。谢谢!!![

网友A:
温控仪继电器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B:
用报警位吧,设定温度报警位输出

网友C:
1#2#是电源通AC220V,12#13#14#是信号输入,热电阻信号,5#6#7#是输出NO,NC点,8#9#10#是报警NC,NO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是电源通AC220V,12#13#14#是信号输入,热电阻信号,5#6#7#是输出NO,NC点,8#9#10#是报警NC,NO点

网友E:
这就是温控表后面那东西了。1 2接电源,6 7接固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温控表后面那东西了。1 2接电源,6 7接固态
这就是温控表后面那东西了。1 2接电源,6 7接固态。

网友G:
热电阻的是Pt100的,其它的不能。

网友H:
输入:12#13#14# Pt100;     输出:报警信号8#9#10#;驱动信号5#6#7#

网友A:
主要看67输出的是什么信号,是继电器信号就可以用,如果输出的是触发脉冲信号,就不能用啊

网友I:
加热功率大的一般我们采用SCR,加热功率小一点的使用SSR

网友J:
12 13 14 接温度传感器,6 7接固态继电器,但不知你的表是不是固态继电器输出型的

网友K:
我只知道 8#9#10#是报警的。

网友L:
没猜错的话是个PT100的温控仪,有输出4-20ma,开关量报警点,这接线应该没什么挑战吧

楼主:
我用报警位,8进9出,那个 OUT 灯亮几秒,灭几秒,以此循环。等到达到设定温度后 ALM1灯亮,8 9断开。   对不对?   8 9 直接接火线220V。

楼主:
8进火线9出火线(220V AC)。 是不是加热时8和9是闭合, 等到达到设定温度后8和9 断开,8和10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