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用VB与单片机通信,控制伺服电机的加减速,与正反转,不知可行?还要什么模块的吧?

网友A:
用单片机直接控制电机?
还是要用伺服模块?
用模块就不要用单片机了。直接VB。

网友B:
这个项目我们会做,有需要可以找我联系Q89339223

网友C:
就目前提的基本要求来看,通过单片机控制伺服使能、提供速度模拟量就可以了,需要开关原件和D/A转换原件等外部电路原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