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4):
今晚调程序,到现在还没有搞完,天天都这样啊。累了。
松下FP0R-C32T的一个PLC,因为PLC里面不能数据为0的原因,搞了几个小时才搞定。老是报警,后来把里面几十个参数挨个的去赋值了才算完事。PLC不报警后,就可以开始试运行调试了。就在工作台---办公桌上接了个步进电机和触摸屏。弄得好好的,突然PLC 连不上电脑,无法通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不行。最后重装软件,软件由高换到低,再由低换到高,也还是连不上。
 于是换电脑,在另外一台电脑又可以连接。于是又搬回自己的电脑,还是不行。再换一台电脑,又可以了,于是我的桌上增加电脑。当我把这个台电脑连接好以后,再开机,见鬼了,这台机也连不上去了。
 直到现在,我换了三台机,都不行,但还有一台机又可以。四台机有一台可以连接。
 我天天玩这些东西,今晚被弄得心烦气燥,真着急了。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没有,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搞不定,机器都没办法做下去了----程序无法调试啊。
 通讯是USB的。RS232我没有线,准备明天剪一个鼠标头做一个了。
看看我的烂滩子,干活的人,就这样子了。谁叫我是劳动人民呢。

网友A:
辛苦啊   赞一个!!!!!!!!!!!!!!!!!!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辛苦啊   赞一个!!!!!!!!!!!!!!!!!!1

网友C:
做成那台可以的系统试试,ghost系统丢文件

网友D:
吴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经常会浏览吴工的贴子。

网友E:
这么晚了,还这么辛苦。。。工控人伤不起。。。

网友F:
我就认为是PLC本身有问题,连接参数什么的都没动过,我之前也跟您提到过这个事情,跟你情况差不多,之后我用驱动精灵检测了下,松下PLC的驱动有更新,但是更新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过个一天两天再去试有可以用了!

楼主:
现在是所有的电脑都连不上去了,应该是PLC的问题。

网友G:
没有PLC了吗?怎么没换换plc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所有的电脑都连不上去了,应该是PLC的问题。
那您再弄台电脑来吧,如果不是程序出错就不要断掉连接,不然又要没用了!如果是程序出错,您就仿真好了,我想您是比较了解的!

网友H:
这么多台电脑,PC侧应该没事,除了PLC,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H:
驱动装了没有?usb转232的。

网友I:
建议用串口直接试试  USB转232的稳定性不确定

楼主:
直接用串口了,应该是PLC的USB通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