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星三角起动

楼主(2012-12-05):
如图热继电器的位置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吗?如果按照电机额定电流选取热继电器能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吗?

网友A:
你的这种接线方式不能,热继电器取电机的额定电流的一半就行了,实际使用中你要用钩表测下电机工作的运行电流再进行微调下就行。

网友B:
现在的热继电器都有温度补偿,可直接按电机额定电流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