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汇川变频器刚开始上电正常,不会报警,于是启动端子上接上导线试带动空载电机,当频率达到50HZ,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是365V,三相平衡,工频觉的50HZ应该是380V,也不知道变频器50HZ出来也是380V的吗?
然后把变频器断电再上电,变频器正常,接着又把变频器马上断电,重新给变频器上电,此时,变频器通过2秒左右报ER18警,这些步骤只是为了报报警才这么操作的,意思是把客户描述的警显示出来,后面断电继续上电的话,变频器2秒也不等,可以说直接报ER18警,按复位,松开马上跳回ER18。
除非让变频器休息一段时间,变频器可以正常带动电机,不过有些时候休息一段时间,变频器不买单或许直接报ER18给我看,所以前面的那故意弄出报警就是这个变频器太淘气了,一下直接有警,一下非得调试几下才出来警报
于是我查7840是从VW引过来经过7840 ,然后到TL082双运放比较然后输送到CPU方向,把给2个7840供电的电解滤波电容换新的,TL082测了下是好的,也干脆换成新的,没解决问题。。。。
驱动六路脉冲的光耦是PC925六路六个,前面提到50HZ时,变频器输出电压没有380V只有365V,第一次维修没有改变还是365V,然后想着是不是单管没有彻底导通的缘故,在单管上有一定的电压导致什么过流警给CPU的缘故啊,于是把六路单管的滤波电容也换成新的,好给光耦工作电源稳定点,还是随机报警,有的时候上电直接会显示出来等2秒,再一次上电就直接显示不等2秒,但有的时候可以正常,还得想办法让他报警,求解

楼主:
汇川变频器长时间运行了,也会报ER18警

网友A:
个人认为楼上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B(2016-03-31):
引用 楼主:
汇川变频器长时间运行了,也会报ER18警
我的变频也报故障18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C:
报警时,测082C的输出1、7脚对地(A7840的5脚)电压,如果电压不为0,则确定是VW输出电流检测电路故障,重点查7840、082C及其周边电路。
否则,一定是驱动电路中,上臂IGBT过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查上臂驱动的管压降检测电路。

网友D:
有时候报,有时候不报,且显示电流与实际电流差不多的话,通常都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E:
看了PC925的资料,它没有检测过流的功能。你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TL082输出后面的电路,比较器的电阻电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