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停机

楼主(2012-12-05):
输送带 变频器控制电机 同轴加个编码器,需要精确定位 进行加工,要求速度无极调速,高速运行停止是有惯性, 现在想到减速来定位,   请问下:如果在变频器上设置直流制动,那样对电机寿命有影响么?比减速定位精确么?负载要10Hz带动。

网友A:
看你要多大的精度了,精度不是很严格的话,没有问题的。得用plc控制的。没问题的。设置好了精度达到1mm的设置不好的话3-10mm都有可能的。

网友B:
直流制动适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为50-100KW。

网友C:
看传送带上的负载变化大不大,如果一次是10kg,另一次是100kg,问题不好解决,如果不大,调节好减速时间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我做过切纸机,控制在0.1MM内绝对可以,用多段速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