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本文获得:2012体验项目:美国浩纳尔OCS一体化控制器XL系列  三等奖
作   者:王俊奇
gkong用户名:feachane
主   题:浩纳尔产品体验报告

                     浩纳尔产品体验报告
                   体验产品: 浩纳尔HE-XE105HG

很荣幸的又一次成为了工控网PLC体验用户,这次体验的产品为浩纳尔公司的HE-XE105HG型PLC。
首先感谢一下工控网和浩纳尔公司!
该款产品是一体式的PLC,显示屏为2.5寸LCD显示屏,具有12路开关量输入(其中4路高速I/O),12路开关量输出(其中2路高速输出)。2路万能型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研究之后,渐渐对这款产品有了一点了解,开始编制一个刹车磨合台的应用程序。
刹车磨合台是用于对汽车刹车轮毂部分进行磨合性实验的测试台,可以设定旋转次数,测试台开始在限位范围内正反旋转,旋转速度可以设定,当旋转次数达到设定次数后停止旋转。PLC的I/O表如下:
手动自动选择开关可以设置手动、自动操作模式,将“手动自动”选择开关打到左边手动位置,按“正转”、“反转”按钮,可以手动控制主轴正反旋转。主轴旋转到终点、原点位置时,主轴停止,此时只能向相反方向旋转。
自动操作前,手动反转主轴到起点位置后,主轴停止。
确认主轴停留在原点位置后,将“手动自动”选择开关打到右边自动位置,此时三色塔灯的黄灯闪烁,提示现在处于“备妥”状态,
SETC为旋转次数设定,CURC为当前旋转次数,SETS为速度设定,CURS为当前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浩纳尔的这款产品在数据设定方面值得称道,虽然这款屏没有触摸功能,我们还是可以方便的设置数据。看到上图虚框显示的SETC,我们可以按下ENTER键,显示选中数字,此时可以上下键增加减少数字,也可以按对应的数字键直接输入数据,数据输入完成后按ENTER键确认输入。同时还可以按上下左右键选择不同的数据。
通过这个程序的编制、模拟等工作,使我更加的深入了解了这款产品,这款产品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实现了显示屏和PLC的一体化,使得屏和程序的数据交互更加方便直观。我们可以在程序里面直接调用每个画面。
数据输入方面也做得不错,刚开始没发现键盘的输入功能,编制了一个复杂的用按钮实现二级数据加减速度的功能。后来才发现本产品的键盘输入功能。这样就能省下很多编程工作。
另外程序里面有一个公式编辑器的功能,这个功能很好,可以很方便的处理数据。以往一大串的数据处理程序在这里只用一个功能块实现了。
嗯,下面提点缺点吧,呵呵。
首先这个模拟量输入输出好像没有正负10V的选择,这个在实际中好像是比较常用的,比如扭矩显示正反转肯定是正负的,这里好像没有办法实现。
另外这个程序里面OR指令和多线圈输出好像有些不能实现,单纯的逻辑指令可以实现OR,但是一个功能块就不能OR了,比如下面的程序在这里编译就是有错误的,
希望这些功能能完善一下,这样编程就能简便很多。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
再次感谢工控网和浩纳尔公司。

厂家点评:正如用户所说,我们OCS控制器的XLe系列虽然屏幕小,但是实际应用起来显示图形参数输入等功能还是十分方便的。另外,在逻辑控制程序中直接调用画面和高级数学表达式功能都是我们产品的亮点,也是工控产品的一个突破,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在编程过程中完成画面调用,复杂的数学运算一个功能块即可完成。
关于用户提出的问题:
1,我们XL系列控制器本体自带的模拟量输入是没有正负10V的选择,一般0-10V是标准的应用,但是我们其他I/O模块是可以满足您正负10V选择的需求。
2,功能块和OR功能是可以使用的,需要在设置选项中将这一功能选中,编译时就不会报错了,这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编程习惯的客户。

网友A:
介绍了编程要求和编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