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安邦信变频器V11系列故障代码详表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OC 过流 变频器侦测输出侧有异常突增的过电流产生
?检查电机输出功率与变频器输出功率是否相符合
?检查变频器与电机间的联机是否有短路现象
?增大加速时间(P10,12)
?检查电机是否有超额负载
OCA 过流 加速中过电流
?电机输出侧短路
?转矩提升过高
?加速时间太短
?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输出联机是否绝缘不良
?增加减速时间
?减低P54转矩提升设定值
?更换较大输出容量之变频器
OCD 过流 减速中过电流产生:
?电机输出侧短路
?减速时间太短
?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输出联机是否绝缘不良

?增加减速时间
?更换较大输出容量之变频器
OCN 过流 运转中过电流产生:
?电机输出侧短路
?电机负载突增
?变频器输出容量太小
?输出联机是否绝缘不良
?检查电机是否堵转
?更换较大输出容量之变频器
OH 过热 变频器侦测内部温度过高,超过 保 护 基准
?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检查进出风口否堵塞
?检查散热片是否有异物
?检查变频器通风空间是否足够
LU 欠压 变频器侦测内部直流高压侧过低
?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

OL 过载 变频器侦测输出超过可承受的电流耐量 150(%)的变频器额定电流,可承受60秒
?检查电机否过负载
?减低P54转矩提升设定值
?增加变频器输出容量
OL1 过载
?内部电子热过载继电器 保 护 :电机负载过大
?检查P52电机额定电流值是否适当
?检查电机是否过载
?检查电子热过载继电器功能设定
?增加电机容量
OL2 过载
?电机负载太大
?检查参数P60~62 设定值
?检查电机负载是否过大
?检查过转矩检出基准设定值
EF   外部端子异常端子闭合
?当多功能输入端子S3~S6- GND(当设定外部异常功能)闭合时,变频器停止输出
CF1   内部存储器IC资料写入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常后重新开机
CF2   内部存储器IC资料读出异常
?检查变频器内部电源板与控制板的连接器是否接合完整
?按下RESET键并将内部参数重置为出厂设定值
CF3   变频器内部线路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正常后重新开机
CFA   自动加减速模式失败 变频器与电机匹配是否恰当
?负载回升惯量过大
?负载变化过于急骤
GFF   接地 保 护 或保险丝故障:接地 保 护 :变频器有异常输出现象
输出端接地(接地电流高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0(%)以上时),功率模块可能已经损坏
此 保 护 系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
保险丝故障:由主电路板的LED指示灯显示保险丝是否故障 接地 保 护 :
?确定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
?检查输出侧接线否绝缘不良保险丝障:
?更换保险丝
?确定IGBT功率模块是否损坏
?检查输出侧接线否绝缘不良
BB
?外部BB产生
?变频器停止输出
?当多功能输入端子S3~S6- GND(当设定此一功能)闭合,变频器停止输出

诚信是立足之本,客户满意是我们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