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电线电缆绝缘护套的修补方法
一、适用范围
电线电缆的PVC绝缘层和护套层出线局部缺陷时,允许进行进行修补,如断胶、塌坑、脱节、皱褶、凹凸、耳朵、包棱、击穿、接头等现象。
二、使用的材料和器械
原材料用相同塑料的塑料条、皮、块、管,原材料应平整光滑、干净,无其他缺陷。
使用的器械是细木锉、刀、剪、钳子、螺丝刀、铜片或平整光滑的电缆纸。塑料焊接用热风塑焊枪、电烙铁、焊枪功率在300W以上。
三、局部缺陷的修补方法
击穿点、孔眼、塌坑等修补方法
用刀修整缺陷,并剖割成45°角的坡形状大小一致的塑料块,放在修补区上,用钳子或螺丝刀固定好,然后用热风速焊枪连续焊好,用铜片压实、压紧、压平。焊接塑料时,注意焊枪热风温度不要太高,以免修补处塑料焦烧。修好后的缺陷处经火花机试验,不击穿为合格
用刀在塑料层缺陷部位割成45°角的坡形,去形状、颜色、厚度一致的塑料块或条,用钳子或螺丝刀固定好后,用热风速焊枪接好,然后用铜片压实、压紧、压平,最后经火花机试验,不击穿为合格。
把塑料缺陷用刀刮平,凹陷部分用相同的塑料条在热风塑焊枪的作用下填平,然后用铜片在缺陷修复处压平、压紧、压实,经火花机试验,不击穿为合格。
四、大接头的修补方法
1)一般大接头的修补:把断胶的两边用刀在塑料层上沿圆周割削成
45°角的坡形,取清洁干净、颜色和厚度一致,长度和外径与断胶处一致的塑料管,在管一侧沿轴线上割削成相互为45°角的开口套在断胶处,用细铜丝等距离扎紧,然后用相同的塑料条在热风塑焊枪的焊接下,粘接焊好,再用铜片压实、压紧、压平。经火花机试验不击穿为合格。
2)生产过程中大接头的修补: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其他原因在成暂时停车,护套断开,可以连续接头。其方法是,把塑料护套割削成45°角的圆周坡形,退到机头,伸入模芯嘴内 30mm长,然后跑胶,把胶跑好后,机组人员相互配合好,开车时用手把塑料层连接好,然后再整形修补。
3)对电缆护套离一端头较长的长度上出现质量缺陷,而另一断头大部分护套良好,电缆长度定尺,也可采用生产过程中大接头的修补方法。只是在扒去有质量缺陷的一端护套后,在挤塑机上选配较大模具,按工艺先挤包好扒去一端的护套,至大接头处逐步提高牵引速度使接口处护套逐渐减薄并包覆在割削成坡形的原护套上,待下机后再整形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