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维控人机短信功能使用说明
启动短信功能用户设置界面
1.  打开工程选择【设置】下的【通讯口配置】,链接设置如下:

2. 点击下图所示按钮打开短信功能配置对话框

程序界面
一、主界面

1. 短信收发列表切换

2. 短信存储路径:指明发送和接收到的短信记录,在人机下的存储路径(说明:程序将在此路径下,创建SMrecords目录, 已发送的短信存储至文件SendSM.csv, 已接收的短信存储至文件RecvSM.csv), 模拟时此路径为D盘。

3.添加:添加一条短信设置

4. 修改:修改当前选中短信, 在列表中双击也可实现修改

5. 复制:复制选中的短信

6. 删除:删除所有选中的短信

7. 清空:清空短信列表

8. XML导入:将用户自己制作的短信配置文件,导入到工程目录中使用

9.  XML导出:将用户已配置好的短信配置文件,导出到指定位置

10. XML浏览:浏览短信配置文件

11.   GSM模块测试:启动GSM模块测试程序,用户可通过此程序测试GSM模块是否正常。

二、子界面

短信发送设置

1. 从报警列表导入:可从当前工程已设置好的报警列表,选择报警内容导入作为短信内容。

2. 短信内容:编辑需要发送的短信内容

3. 编辑收信人

4. 设置短信触发方式:定时触发--短信以指定时间周期发送, 位触发--当指定位地址的值 满足指定的触发条件时短信发送一次。

5. 变量:功能---当短信被触发发送时,将读取变量指定地址的值,并以指定的格式插入到短信内容中,替换短信内容中出现变量名的位置。目前设置每条短信最多添加20个变量。

短信接收设置

1.当人机接收到短信时,将短信存储至RecvSM.csv文件。

2.判断发信人是否在1处设置的发信人列表中

A:不存在:不做其他任何动作。

B:存在:若设置了“显示短信”,则按2处指定的显示地址,将短信内容输出至此地址。  若短信中存在动作设置列表中的指令,则执行相应的动作,目前每条设置最大可添加动作条数为10个。

变量编辑界面

功能:设置变量的各种属性

收信人或发信人编辑界面

1. CSV导入:用户编辑好的通讯录(csv格式)导入

2. CSV导出:将编辑好的通讯录以csv格式文件导出到任意位置

3. 编辑姓名与电话号码,点击4【添加】,添加至收信人列表,点击5【保存修改】
  双击列表中的单元格,可以修改编辑

4. 【-->;】将通讯录中选定的联系人,添加至收信人列表

5. 【<;--】将收信人列表选定的联系人,添加至通讯录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联网才能发出去短信吧

网友B:
短信费每条1毛钱。

网友C:
我有S7-200<226>和5611卡,需要什么设置才能和上位机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