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死机?啥问题

楼主(2012-12-05):
那天出现过两次,有一次我不在现场,后来是同事告诉我的。还有一次因当时急得要生产就急忙地看了下,大概情况:触摸屏怎么按都没反应,PLC 电源RUN灯亮,错误灯不亮,输入与输出灯都亮仿佛一切都正常。有一个开关是控制灯的,按下开关没反应(怀疑PLC不运行程序)。后来重新上电又没事啦。我测了输入电压:232V左右,输入23.9几V。不知道是什马问题~~~~望高手指点。变频器与PLC不在一个电箱里,不过有三个伺服驱动器在,最近的一个区动器离PLC 应该有15公分吧,这个我也知道是近点,但没办法电箱有限。谢谢指点

网友A: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断了吧?有一个开关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那按下的时候输入点指示灯亮没亮?

网友B:
说的啥意思啊看的迷迷糊糊

网友C:
要确认什么死机,触摸屏死机我遇到过,你可以在遇到故障时将触摸屏断的试一下如还是,就将电脑连上PLC看看

网友D:
应该是通信有问题造成假死机的现象,再有可能是中断造成的。

网友E:
断电后重启下;

网友F:
HMI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下次你看看手动按按钮,PLC输出侧有没有输出,就能判断是不是PLC死机了

网友G:
这种故障原因说不清,一般重起一下就可以恢复!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都是重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断了吧?有一个开关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那按下的时候输入点指示灯亮没亮?
输入X灯有亮,其控制的输出Y没有亮。后来重新上电就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HMI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下次你看看手动按按钮,PLC输出侧有没有输出,就能判断是不是PLC死机了
没有输也,灯不亮,所以我才认为是死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断了吧?有一个开关直接接入PLC的输入点?那按下的时候输入点指示灯亮没亮?
输入X灯有亮,其控制的输出Y没有亮。后来重新上电就正常啦
不排除程序有bug ,最好监控一下。

网友I:
应该是通讯中断造成触摸屏无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通讯中断造成触摸屏无法操作。
问题我有个开关直接接在输入PLC端X,直接控制输出Y啊。(我程序那用的是LDI 常闭的X,X的输入灯常亮,不管我松不松开关都一直亮,也没有输出Y)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通讯中断造成触摸屏无法操作。
问题我有个开关直接接在输入PLC端X,直接控制输出Y啊。(我程序那用的是LDI 常闭的X,X的输入灯常亮,不管我松不松开关都一直亮,也没有输出Y)
你的意思是输入开关按与不按输入灯都一直亮着,还是输入有反应,输出没有变化?

网友K:
4年多以前用过一台欧姆龙CPM2A系列的PLC;也经常出现死机现象!还真没能检查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通讯中断造成触摸屏无法操作。
问题我有个开关直接接在输入PLC端X,直接控制输出Y啊。(我程序那用的是LDI 常闭的X,X的输入灯常亮,不管我松不松开关都一直亮,也没有输出Y)
你的意思是输入开关按与不按输入灯都一直亮着,还是输入有反应,输出没有变化?
按不按输入灯都一直亮着。输也没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通讯中断造成触摸屏无法操作。
问题我有个开关直接接在输入PLC端X,直接控制输出Y啊。(我程序那用的是LDI 常闭的X,X的输入灯常亮,不管我松不松开关都一直亮,也没有输出Y)
你的意思是输入开关按与不按输入灯都一直亮着,还是输入有反应,输出没有变化?
按不按输入灯都一直亮着。输也没有
你把输入线拆了再看,还亮不亮。
难道西门子的输入指示灯由系统程序控制?
清楚的请回话

网友L:
实在不行 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通讯中断造成触摸屏无法操作。
问题我有个开关直接接在输入PLC端X,直接控制输出Y啊。(我程序那用的是LDI 常闭的X,X的输入灯常亮,不管我松不松开关都一直亮,也没有输出Y)
你的意思是输入开关按与不按输入灯都一直亮着,还是输入有反应,输出没有变化?
按不按输入灯都一直亮着。输也没有
你把输入线拆了再看,还亮不亮。
难道西门子的输入指示灯由系统程序控制?
清楚的请回话
不是西门子的,是台达的20PM00M。我想拆也不行啦,现在都正常咯(上次出现之后,重新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J:
哈哈估计是搞不清了
明明你在西门子论坛发的,谁能看出是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估计是搞不清了
明明你在西门子论坛发的,谁能看出是台达的?
哦 是哦 咦 那时我发的时候是在PLC 论坛,可以没选好吧。呵呵见笑啦,不好意思哦~~~~

网友M:
一个是HMI与plc通讯的问题。

网友N:
断电后重新启动一下试试。

网友O:
测一下PLC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N:
断电后重新启动一下试试。
上次出现这个问题之后,重新上电就正常了,到现在都木有再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