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EE003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2-12-05):
请教,我有一台SINE003  7.5KW变频器模块坏了,   我取下模块与7840  上电   测量六路脉冲为+直流为2.9 2.9 2.9 2.9 2.9 3.3  换上模块与7840后在启动电阻上串接2A的保险丝后  上电就炸机为什么?

楼主:
怎么就没人为我解答啊!

楼主:
SINEE003变频器换模块时怎样进行保护不炸模块,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人了吗?

网友A:
串在启动电阻上的保险起不到保护作用的。要串在电容后至模块前的一段中,因为就算断电后电容储存的电量就足于炸毁模块

楼主:
楼主,你说的很有道理,请教一下,我用万用表测量模块,6个IGBE有一个开路,整流部分没有坏,

楼主:
稳压二极管坏了2路,可能还是驱动部分没有修好,请问一下,驱动部分怎样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