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阻作用

楼主(2012-12-05):
各位师傅,请问图中的TMR2线圈并联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线圈电压是交流110v,当并联的电阻脱开的时候,其前面的传感器当被感应到时一直不停的闪烁,量线圈两端电压为80V左右,当并上电阻后就正常了,电压为110,传感器也不闪了,其并联的电阻为3400欧姆。

网友A:
TMR2时间继电器的型号?估计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内阻太大,和接近开关串联后流过接近开关电流太小,不能维持接近开关工作。110V/3400Ω大约33mA电流足够接近开关正常工作。

网友B:
应该是楼上说得这个原因,不过一般线圈的电阻也不大,TMR2是电子时间继电器吧。

楼主:
是时间继电器,欧姆龙的,具体型号忘记了,谢谢楼上两位师傅

网友C:
起到分压作用,使TMR2的电压增高

网友D:
TMR2就是时间继电器线圈,电阻的作用就是增加流过接近开关的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TMR2时间继电器的型号?估计是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内阻太大,和接近开关串联后流过接近开关电流太小,不能维持接近开关工作。110V/3400Ω大约33mA电流足够接近开关正常工作。[/quote
应该是通过线圈不足以使接近开关工作

网友F:
请问楼主 这个是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这个是两线制的接近开关吗?
是巴鲁夫的传感器,是三线制的,不过图纸看上去是2线的,而且他标注的电阻是33k,现场实际是3.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