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变频器M440与PLC的一个端口连接,一旦M440发生故障,故障信号传给PLC,然后使PLC停止工作(可以是程序的?)?这个功能如何实现啊

网友A:
那你的懂plc就简单了

网友B:
不懂PLC编程也可以搞,把变频的继电器输出点串在PLC的电源回路中,变频有故障直接给PLC停电,这是歪招,如果你懂PLC编程,那就好办了

网友C:
变频器有报警输出端子,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再对其进行编程。楼上的也是一个办法,不知其设备有无风险。

网友D:
MM440有三个继电器输出;
定义其中一个并接到PLC内;

网友E:
都可以实现的,输出信号可以自己定义,输出报警信号进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