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新做机台配一块MCGS TPC7062KX,第一次使用昆仑通态。做好了界面和配方。在做新产品的时候,在屏在建立新产品,设置参数,保存。做什么样的产品下载对应配方到PLC运行。
机器调试完成,就是在新建产品的时候,拼音输入汉字,汉字太少,有些常用字都没有,比如“通用”的用字就没有。看官网添加字库教程,按照教程做了添加字库,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屏本身问题,请教各位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楼主这个不是屏幕问题吧,是你的输入法有问题吧?

添加字库只是增回字体,我用的是五笔输入法,还没有出过你的这种情况!

楼主:
问楼上怎么换输入法,或者怎么设置

楼主:
顶一下,搞了几天还没弄好,可能是跟它的wince 系统有关系。MCGS真是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