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5):
各位工程师大家好:
我想求助一个问题,昆仑触摸屏搭配FX1S外加FX1N-2AB-BD模块通过4-20MA电流改变三菱D700的变频器频率来控制电机已一定频率正转,不是通过RS485的通信,就是通过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频率,让变频器控制电机正转,这是一个悬挂链调试链速的工业用,各位师傅如果有会的帮忙告诉一下,或者发邮箱1297230973@qq.com在此对这个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A:
PLC要和屏之间能通讯,给定一个数值,通过变频器端子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FX1N-2AD-BD是输入;
如果你要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请换成FX1N-1DA-BD的款式;

网友C:
HMI上输入频率f
做如下运算:
D100=f*4000/50
将D100输出至模拟量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问两个厂家的人!

网友E:
这个还真得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FX1N-2AD-BD是输入;
如果你要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请换成FX1N-1DA-BD的款式;
引用版权主的话。

网友G:
哦,网变频器发送频率给定,要用到DA,而不是AD。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呵呵;FX1N-2AD-BD是输入;
如果你要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请换成FX1N-1DA-BD的款式;
楼主把模拟量模块选错了哈!

网友I:
接线正确后,设置变频器端子控制,电流输入控制就可以了,只要设置一个对应的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