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最近有朋友电话我,说遇到的三菱变频器E540 机器报警 EP24  已经能处理80%了。祝贺。近日接到有一台E540的机器,端子不能运行,机器无输出。量端子SD,STR,STF是负压,或者电压为0。(朋友已经查了三天,客户很急,才发我维修的。)

机器到我手边,发现机器用了好多年了,保养蛮爱惜的。开机上电测试,面板能运行,机器正常。在EXT时,短接SD.STR,面板无反应,测SD,STR,无电压,或者跳动。怀疑还是主板有氧化和接触不良。清洗板子时,发现CON1,CON2氧化严重,几乎断裂。换之一切OK.附照片一张,共享同乐。
还是提醒朋友,先不要乱换元件,清洗板子,补焊走线,会收到轻松而愉悦的效果。

网友A:
支持无锡前辈

网友B:
已经能处理80%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80%----是指经常电话我的,大多数维修工,都能处理EP24  故障了。祝贺他们。

网友C(2013-06-03):
你好,大神。我们厂里的三菱变频器和西门子s7-300相连的自动化控制皮带机运行的,怎么现在打到自动,电机没有反应,打到手动,皮带机可以正常运行,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5-15):
第一要看接线图,第二,查看S7-300有没有信号过来。或者先判定是变频器问题,还是S7的问题。不能笼统的。

网友D:
楼主是查断线专家了,EP24确实很多是断线氧化引起的。我也大概修过十来例这种,不过我从来不查断线,短接一条或二条线就要见血封喉。

网友E:
前辈的帖子,每篇都有很高的含金量!膜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MUWU  的鼓励。
 有时间的话,我会再整理一点故障的维修心得的。不妥请指正。

网友F(2014-09-02):
各位前辈,我用的变频器外部模式下STF STR不能用,但高中低速可以,变频器较新,通信也不正转反转,外部端子无断线,怀疑是外部端子接线和电路板接触不良的原因或是电路板烧坏原因,参数清除后仍不能实现,求帮助分析,尽可畅言,拜谢,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位前辈,我用的变频器外部模式下STF STR不能用,但高中低速可以,变频器较新,通信也不正转反转,外部端子无断线,怀疑是外部端子接线和电路板接触不良的原因或是电路板烧坏原因,参数清除后仍不能实现,求帮助分析,尽可畅言,拜谢,急用

变频器设置正确否?给定频率是电位器?还是4-20ma  呀?

机型也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无锡前辈

谢谢 无敌小飞龙 的支持。

楼主:
80%----是指经常电话我的,大多数维修工,都能处理EP24  故障了。祝贺他们。

近日,接浙江的朋友,三块E540 的主板。2块是报警 EP24.他没有修好(我估计是他没有耐性)。关键是另外一块,故障是风扇的插座处发烫。他不会修,查不出故障来,只能我来修了。
  痛苦中,发现插座下PCB被烧胡,拆掉插座,用DIY的小钻头去除“黑胡椒”,补漆后,装拆机的插座,万事ok。

哎.........,谁叫我是修板子的呢?

网友G(2016-05-05):
引用 楼主:
80%----是指经常电话我的,大多数维修工,都能处理EP24  故障了。祝贺他们。

近日,接浙江的朋友,三块E540 的主板。2块是报警 EP24.他没有修好(我估计是他没有耐性)。关键是另外一块,故障是风扇的插座处发烫。他不会修,查不出故障来,只能我来修了。
  痛苦中,发现插座下PCB被烧胡,拆掉插座,用DIY的小钻头去除“黑胡椒”,补漆后,装拆机的插座,万事ok。

哎.........,谁叫我是修板子的呢?

三块E540 的主板.分别是0.75WK 3.7KW 7.5KW  主板上的电子元件有的少装,能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H:
这个CON1,CON2是什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