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法拉克的伺服轴我知道屏蔽它的参数,主轴怎么屏蔽掉,因为我调试的时候主轴不需要转 ,三菱的伺服轴怎么屏蔽

还有有一台机床全部用电设备都是单相220或三相220的,设计的时候是用15kva的变压器将3~380变为3~220,没有露电检测装置。我想问变压器的中性点需要接地吗??里面的直流24v电源负极需要接地吗?

我认为24v电源不需要接地,但是我们这边主管要求接地。
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好,但是我见到的有的变压器没N端子,也没接地,有的有,我们这边也不接地。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法拉克我知道了主轴和伺服轴一样

楼主:
难道数控论坛里数控人才这么少,,,,,,

网友A(2013-02-25):
24V电源的负极不能接地,变压器的中性,即N线,也不好接地,一般电源都有接地点,变压器可以将外壳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