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压力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

   压力传感器使用过程中的要点、变送器在工艺管道上正确的安装位置与被测介质有关,为获效得最佳的测量果,应注意考虑下列情况:

   1.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2.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4.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5.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6.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

   7.冬季发生冰冻时,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8.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9.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附件)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变送器壳体内。

    文章来源于http://www.e-yuxuan.com/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是工业实践中最为常用的一种传感器。一般普通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为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是指信息参数在给定范围内表现为连续的信号。压力传感器的很多参数是需要实时进行测试的,而需要的仪表也很多,比如压力校准器、钳型表等都是常用的检测仪器仪表,各种类型的仪表的辅助才能使传感器在健康的道路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