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自己搞了个224CN+ EM231 一起做实验,现在有一个 热电偶 温度传感器,请问这个能接在 EM231 上吗?
能接上的话 下面的 6 个 DIP 开关如何设置 ?

网友A:
热电偶不能直接输入到EM231必须有传送器。

网友B:
该模块为模拟量输入模块,不能直接接热电偶

网友C:
有专门的热电偶模块!
看下你的具体型号·

网友D:
不可以的。

网友E:
EM231 AI4xTC 这是热电偶模块;
如果你的是EM231 AI4x12Bit是不能直接用热电偶的;

网友F:
我的了解不适合。
热电偶信号是毫伏级的,而EM231最小量程范围是0-5V,相对于热电偶信号,量程过大。
若使用EM231,还需要用户编程将热电偶信号转成温度值。
西门子有现成的热电偶(TC)模块,何必使用EM231呢。

网友G:
如果你的是EM231 AI4x12Bit是不能直接用热电偶的,可以配个热电偶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