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2-12-06):
我有一台台达M系列变频器,所有显示正常无报错,频率也显示有,无输出,请问师付一般是哪些地方出问题?谢,以前没碰到这类故障

网友A:
机器能不能按运行?
如果能运行且有频率有显示,请检查驱动光耦,或逆变模块

网友B:
可能是IGPT坏了

网友C:
电机参数可能不对,另外变频参数不对

网友D:
量一下光藕的信号输入,看看有木有信号,你的排线有不是松了!

网友E:
无输出,还会显示频率???正常情况下无输出直接报输出缺相了

网友F(2013-11-15):
IGBT可能已坏,快溶可能开路

网友G:
主要检测驱动方面的问题 还有线路有木有断铜  还有cpu也要有可能

网友H:
先查启动时光耦输入侧信号有木有   如果有更换全部驱动光耦  如果没有信号查光耦输入侧+5V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修复即可  如果+5V也有那就得查输入侧前级电路  如芯片LS07 看此芯片供电是否正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