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三菱变频器没有输出。

网友A:
是否是设置有问题,还是变频器的控制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想得到解决,请首先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而不是让别人去猜;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不说明情况,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建议楼主恢复出厂设置,用面板操作,看能否启动变频器

网友D:
参数怎么设置的?不行重新设置一次,先清空再重新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得到解决,请首先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而不是让别人去猜;
对的,好多提问者,说的很简单很简单。有点像公司的考试题一样,全面的写吧,答吧,。。。。。
即使回复的朋友很辛苦,答了好几次,最终提问者,消息也没有了。[qq00]

对于三菱变频器,没有输出的故障,一般来说都是驱动板有问题了,也有好多是线没有接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不说明情况,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建议楼主恢复出厂设置,用面板操作,看能否启动变频器
楼主好像没说清楚。

网友G:
没有输出,那可能的原因就很多了,只有你说清楚,大家才能给你可行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没有输出,那可能的原因就很多了,只有你说清楚,大家才能给你可行的建议
就是哇。发了帖子就不见了,呵呵。

网友E:
没有输出的板子,我检查了,氧化严重,呵呵。

网友H:
三菱变频器我安装的不少,维修调试的也不少,你提出的问题对于一个稍有点经验的人员来说不算是什么太难的,首先看一下接线是否正确UVW和RST绝对不能有错(这要是接错了,这说明接的水平也太没水平了**)再看电压是否正常,控制线正反转调节电位器等,然后主要是看显示屏当前显示什么符号,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变频器的各种状态都在这里显示,有很多信息在这上面都能显示,再根据说明书上的故障对照表给予对应来作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提出问题的你能给出尽可能多的信息,这样以便我们大家能共同探讨和解决问题。

网友I:
没有输出有没有供电?没有输出有没有正确的启动源设置、相应的启动信号接入?有没有。。。

网友E:
祝大家新年愉快,技术进步。

楼主:
是驱动板的问题,已处理。

网友E(2013-01-13):
祝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