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热电阻怎么改成三线制热电阻啊!!!

楼主(2012-12-06):
公司现在要换无纸记录仪,测量物料温度,以前用的久茂接四线的热电阻,现在换成美控RX4000B的记录仪,可是上面的输入接线只有三个端子,上网上查了下说可以四线转三线,可是我把那四根线以所有的接法试了下都不行,什么原因啊,难道是RX4000B不支持?不应该啊

网友A:
4线转3线很好转的,只要将原4线中电阻一边的两根线接在一块就可以了,主意,电源不能短路

网友B:
楼主可看视频----杭州美控RX4000B系列无纸记录仪接线操作。地址如下:
http://my.tv.sohu.com/u/vw/27963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