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焊锡机上放助焊剂的地方有一堆红色的沉淀物,不知道什么什么,很粘稠,用水溶解不了,不知道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A:
那是松香,用酒精就可以解决!

楼主:
用酒精用过了,那个底下粘在不锈钢壁上的铲都铲不起来!

网友B:
我的焊锡机是不用助焊剂的,所以不清楚了。
用助焊剂是铬铁头和焊锡没有选对。

网友C:
用电路板清洗剂试试看。

楼主:
用白电油勉强洗掉了,结的真心结实!

网友D:
用喷码机的稀释液应该可以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喷码机的稀释液应该可以洗掉。
洗版水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喷码机的稀释液应该可以洗掉。
洗版水么?
这个可以用异丙醇代换!不过要慎用,这玩意溶解性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喷码机的稀释液应该可以洗掉。
洗版水么?
这个可以用异丙醇代换!不过要慎用,这玩意溶解性很强的!
我用洗版水洗过了,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异丙醇没用过!

网友F:
有图片吗,还真没见过!

楼主:
洗的差不多了,我==过去拍个照传上来看看!

网友G:
助焊剂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这是助焊剂
放助焊剂的架子
放残渣的管子
六工位焊锡机

网友E:
你说的是这个,确实不好清洗,我通常是在工作完成后,立即用酒精清洗,如果干了,是很难洗的!我用的是喷雾炉,比你这小,好清点!

网友H:
我们的一般用酒精,但不是我维护,清洗的难易程度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