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6):
假如把变频器电流互感器从变频器上拆除,会对变频器产生什么影响吗?也就是说不用电流互感器或许可以让变频器投入使用不,求解。

网友A:
不可以,是变频器自身检测用的

网友B:
就算可以,你变频器运行不了多久就要Game Over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是变频器自身检测用的
变频器本身要用此信号作为电机过流欠流检测的,并用来保护IGBT,你拆了,变频器肯 定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D:
不可能的,不要太会想!哈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监看不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另外一般的过电流检测不到,除非电流大的情况下VCE检测动作。

网友F:
实在是个大胆的作假设,我想楼主现实不会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实在是个大胆的作假设,我想楼主现实不会吧
不可以的。

网友H:
 这个肯定不行啦。根本就检测不到电流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监看不到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另外一般的过电流检测不到,除非电流大的情况下VCE检测动作。
我就不明白这么多人说不可以,不可能,肯定不行。不负责任的发言会害人

网友J:
关于电流的保护在变频器里是优先级最高的!用脑子想想是为什么吧,不可能所有厂家的设计者都有病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就算可以,你变频器运行不了多久就要Game Over了;
对的!!!

网友L:
看来真正做过实验的没有几个啊。这么个不可以,那么个不可以,你们试验过了吗。我就试验过了,一个韩国ls变频器5.5kw的电流传感器坏了,挺贵的好像,于是就屏蔽掉了,结果呢一直正常使用,确实是电机过流可能会烧毁,我用的是恒压供水,不存在水压造成过流情况,只会有电机轴承损坏的情况造成过流,只要电机不过流就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面板上不显示电流值,只显示频率值。有些情况下电机一辈子也不会过流就没问题的。还比如,有的变频器有2个电流检测的可以去掉一个啊。

网友M:
可以只是缺少了电流显示和保护。

网友N:
我也试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变频器用60KW做成一拖二的,拖两台22KW的电机。我这里主要是用来实现多段速的。

网友L:
大部分变频器只显示频率就行了,也不特意去看电流。普传可以电流 频率 转速 电压 等任意可以同时显示3个参数,而且是电流矢量的,低频大力矩的。

网友O:
没仔细看过变频器内部电路,感觉变频器内部的互感器只是检测变频器的交流输入电流,变频器的直流电流和输出电流不能用互感器检测,保护电路电流检测应该是输出端,有VF输出,用输入检测一定不准,内部互感器应该没参与保护电路。

网友P(2013-02-16):
这还用问么?不行

网友K:
变频器自身检测用的

网友Q(2013-09-09):
不可以 你拆了就运行不了  保护电路会报过流的 只有很脑残的保护电路设计才会若无其事的让你运行

网友R:
厂家考虑成本,不会给你多装东西的

网友S:
根据这个问题再问一个问题,通常变频器会有3个霍尔电流互感器,如果坏了一个,我可以不可以将其中一个霍尔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接到两路信号检测的通道上去呢??相当于两相共用一个电流互感器,可以不可以这样,互感器的输出信号是电压信号嘛,可以接到很多的检测通道上用吧?

网友T:
检测不到电流了,电流一旦变大,检测不到就保护不了了,当然就烧变频器了。手没知觉了,放到火上烧,感觉不到疼,那么手就不会离开火,时间一长,就变成烧烤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网友U(2014-01-27):
有些变频器去掉霍尔可以运行。有些去掉一个会报输出缺相,矢量控制是绝对不能去掉的。即使可以运行的也不能说就可以放心的用。毕竟少了过载的保护。要应急,也是没办法的了。最好是驱动有VCE的保护,要不然有个短路.堵转就只能听听放炮声了。我遇到过一台富迪斯通的老机器就没有霍尔或互感器,只有驱动保护。